帮忙看看Mats测试结果正常吗

楼主(2019-08-27):
影驰750 开机屏亮的感觉比正常的有点慢  进系统轻微花屏帮忙看看这个测试正常吗  这种一般什么问题

网友A:
那么大的红色失败字眼,老板你还来问,这是有错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的红色失败字眼,老板你还来问,这是有错误啊

我不会用这个 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大的红色失败字眼,老板你还来问,这是有错误啊

我现在这个是检测失败吗

网友C:
检测报错了,输入nano report.txt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检测报错了,输入nano report.txt看看

输入你说的 这样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输入你说的 这样子

A通道63:32损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D:
A通道63:32损坏!

逆时针第二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逆时针第二颗!

怎么定位的?求指教?有时候修显卡问题不好定位是麻烦

网友:
根据软件,A通道错误和故障地址的可能性在M4中

网友E(2019-09-27):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这个是检测失败吗

你也是做显卡维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也是做显卡维修的吗?

附带修修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