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印 DMF Z8 SOT-23封装有知道参数的吗?

楼主(2019-08-28):
神舟的机子 板号E440 屏无背光、暗屏 经查LED驱动芯片无供电 发现主板一管子烧糊了只能看到前面的DM字样 在附近见到一个DMF Z8的 推测跟这个一样 有同行知道这管子的参数吗?

网友A:
DMP2160U, 20V 3.3A P沟道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MP2160U, 20V 3.3A P沟道MOS管。

好的 谢谢 还以为是三极管呢 就是图中这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谢谢 还以为是三极管呢 就是图中这东西

这个是屏供电

网友:
是的 就是后级电容短路烧了一个管子 导致屏LED驱动芯片TPS61183没供电暗屏无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