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9一体机 插电第四个指示灯闪烁

楼主(2019-08-28):
a1419一体机拆机清灰把cpu针脚弄变形教准后 装起来就出现第四个灯闪烁不开机 cpu不装第四个灯正常亮了不知道是接触不好没校准还是cpu挂了,有哪位大大遇到过请指点

网友A:
兄弟你看反了,这是算第一个灯,你不上U肯定不能上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看反了,这是算第一个灯,你不上U肯定不能上电呀

你好我有一台也是这样的机子  接来是雷劈的我换完南桥后开机发现cpu电容四个全击穿了我拆了四个电容后现在电流开机一瞬间很快电流会到1.3a快速回到0.73a 装不装cpu。电流都 是这样变化。。我就搞不懂为啥 cpu的四个电容会短路。呢?现在我没有cpu测不懂是cpu坏还是南桥没有换好还是。 我现在cpu电压有1.67v望指导思路谢谢。 我的装cpu指标灯是第一第二个灯。电流一直为0.6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