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L46E5500A-3D图像拖尾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8-28):
修一台TCL-L46E5500A-3D电源板坏了,修好之后,图像出现拖尾现像,也就是人走过之后,后面出现很多重影,是什么原因,电源3.3V,24V,58V都正常。
原因
电源

网友:
屏坏 了 最好 先换逻辑板式一下

网友:
液晶屏坏了,但要先确认电源板各组电压正常么

网友:
大多数是屏或逻辑板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