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2V-TM-3.0,5vsb只有1V多点,且还要高低跳变,一般是什么坏了?

楼主(2019-08-28):
如题,技嘉GA-B85M-D2V-TM-3.0开不了机,5vsb高低跳变,1v-2v之间。

请教下5Vsb一般都是去哪里的?量了1117和P沟道的mos管都正常。

电流烧鸡除了南桥很烫,没有其他发热的原件。是不是能肯定桥坏了?

网友:
拆掉网卡再测一下,1117和南桥还发热严重的话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忘记说了,网卡拆掉了的,1117不烫,就南桥烫

网友A:
换个主板吧,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主板吧,也不贵。

主要是为了学习,坏了都换的话,这个论坛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网友:
桥挂了,直接把待机5VS拉低了

网友:
3vdual,5vdual,3vpch,1.05vpch,检测一下哪个短路,也不一定是桥

网友:
量一下橋上面貼片的阻值+1.05(正常約100) +3V(正常約177) +3VSB(正常約61)  若是太低就代表橋短路了

网友B:
主要查3VDUAL_PCH,5VDUA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查3VDUAL_PCH,5VDUAL

5vsb都不稳定了,这2个都是5vsb转的,能稳定吗?

网友:
摘掉1117,5vsb就稳定了。这样是不是说明桥挂了?

网友:
桥坏了 别纠结了 非要修的话 直接换桥吧

网友:
一般桥坏的话USB数据线也会短路,打一下吧,我一般是打一下USB阻值没问题就烧鸡

网友:
桥挂了    你打下3VSB的值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