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D广达XY1 5V转换管控制信号不正常导致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
故障现象:
插电待机电流马上2.5A不触发,不装电池的情况下待机电流0.007A,触发电流到0.4A或0.7A或1.2A不规则,瞬间就掉到待机0.006A,有时触发电流到0.031A就不动了。
主板反面:
桥旁边的Y4 32.768KHz正常。
按照维修手册里的时序图来测量:
CMOS电池右边的D16 1脚测量3VRTC正常。
VIN 19V正常,5V_AUX 正常,3V_AUX 正常,NBSWON# 3.3V 按下开关有高低高跳变。
在PQ99的2脚上测量S5_ON 触发前已经有 3.3V 正常。
S5_ON_DP 触发后有3.3V正常,3V_S5 触发前已经有3.3V正常,5V_S5 触发前已经有5.2V正常。
3V_S5_DP触发前1.3V 触发后2.5V不正常,由PQ103产生,G极本来应该12V的现在只有4.6V左右。
信号来自于12V_S5_ON_DP。
PR539这电阻在点位图上显示没有任何元件参数相当于是不装的,在实板中却是直连。
在PR1124的1脚上测量到12V_S5 有13.3V正常,2脚上测量12V_S5_ON_DP就只有4.6V不正常。
可能是PQ199 2N7002不良造成拉低了,G极S5_ON_DP_DIS和S5_ON_DP是两个反相的信号,当一方为高另一方必定为低,S5_ON_DP 前面已经说了触发后有3.3V正常,那在PQ199 2N7002的G极应该是低电平才合理,但是实测有1.26V不正常,换PQ199 2N7002,修复。
这时测量12V_S5_ON_DP 有13.1V正常。3V_S5_DP 触发后终于稳定于3.3V。触发电流到1.9A时亮机,充电电流2.5A属正常范围。
维修总结:
AMD的时序比英特尔的要简单好修,在没有电路原理图只有点位图的时候要严格按照时序来查修,总会把出故障的元件找出来,东找找西找找反而会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查修中,2N7002这种小功率的N沟场管由于承受的功率比较小所以在应用中是很容易出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