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一个5s没有id,,但是不能激活

楼主(2019-08-28):
一个5s没有id,,但是不能激活,,收来的主板,自己配的屏幕,有大佬能给看看为啥不能激活吗。需要怎么维修呢

网友:
基带好着没

网友:
看看爱思显示 怎么可能激活 硬盘换过

网友:
搬板的,之前没有把cpu搬上去,12系统要搬cpu

网友:
不是换过,是硬解过iD的!

网友:
先去查下wifi蓝牙码对不对,一般都是码不对。如果不行估计以前搬板的时候没搬CPU,这种可以直接丢了

网友:
没什么太大的价值了

网友:
【维修求助】一个5s没有id,,但是不能激活

网友:
长见识了  以前还真不知道

网友:
如果硬盘脚还在的话  三码对的 去换个nfc吧  试试看 不行我也不清楚了

网友:
5s应该头有nfc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