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电脑接上电源就关机不开机

楼主(2019-08-28):
笔记本电脑单用电池一切都好,插上适配器立马关机,插着适配器电源指示灯也不量,不开机,电池新买的没问题,适配器估计也没有问题。请问一般情况下是哪里出问题了?笔记本七八年了,老电脑大修没必要了,平时也不用,只是里面还存了些东西。麻烦各位师傅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论坛不是你们这些客户来问下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地方  没那么简单 你这个问题说简单了最大可能就是隔离管的问题 但是具体情况只有详细检查了才可以  懂???????????????

网友:
小白来了,,,,,,,,,,,,,,,,,,,,,,,,,,,,,,

网友:
就是主板坏,保护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