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用车载充电器充电导致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19-08-28):
iPhone6S用车载充电器充电导致不开机故障维修

故障机型:iPhone 6S

故障现象:

  客户描述自己用车载充电器充电突然数据线和手机都开始发热,关机重启之后电量掉到百分之一,手机发热变卡,回家后拆掉电池送修。

维修过程:

  手机到手测试发现实际已经不开机了,拆机用可调电源上电发现漏电600多,那么这种情况肯定是充电导致主板上的某些地方烧掉了,直接熏松香烧机大法伺候。

  可以看到基带电源上的松香已经融化了,先拆掉基带电源再上电测试,已经不漏电了,更换基带电源再次上电测试,一百多起跳,然后三四百循环,定白苹果不开机。难道基带烧掉了?

  仔细分析用户是充电导致的故障,烧掉基带的可能性不大,基带电源已经更换过了。不止基带坏会导致定白苹果,USB控制芯片也会导致这个故障,而且USB芯片坏了也会一百多起跳。

  直接更换一个USB芯片,再次上电测试,可以正常触发进系统了

  进系统测各项功能无异常,维修到此结束。

  此故障是用车载充电器充电导致基带电源和USB芯片被烧坏,所以在选择配件的时候一定不要图便宜,便宜买来的劣质外配会导致更严重的损失。

苹果6s不开机专题帖:https://www.chinafix.com/zt/5424-1.html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好样的USB管坏了影响很多呀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u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