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杂牌32液晶电视不开机。

楼主(2019-08-28):
杂牌电视插电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无反应。拆机观察电路板,450V100uf电容鼓包,直接更换,试机故障依旧,查电源输出部分,12v,19v均正常,测驱动板部分5v转换电压输出电感LD12 一端,电压为0v,打电感对地阻值为0欧,明显短路,查5v相关路,除12v转5v电路本身,还有一路为5v转1.2v电路,把后者与5v电路断开,5v输出端阻值恢复正常。重点排查1.2转换电路,即LD51周边元件,发现1.2v电源芯片5v供电滤波短路,更换后,5V,1.2V输出正常,待机灯红色正常电亮,按开关红灯转蓝灯,屏幕正常显示!

网友:
是搞维修的,思路清晰,没走弯路。

网友:
利索的很!

网友:
没修过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厉害  分析条理清楚  学习了

网友:
行,不错的分析的思路

网友(2019-11-03):
这屏幕还是不行啊 有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