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桥(如SR2C4)代换的思路,绝对好使!

楼主(2019-08-28):
我主要修台板,本本修的少。前两天有个同行抱怨说接了一个本本,换6代桥,换了三个还没好,亏了好几百。论坛搜了一下,好像这个问题挺普遍,主要问题是挂不上ME。

检索了一些资料,也问了一些人,得到的消息是:6代以上的桥,ME与桥严格绑定,不通用。更重要的是,6代以上的正式版桥,只能在第一次上电的时候配置一次,与ME绑定,以后就不能再次配置了!也就是说,拆机的桥都不通用,哪怕是好板子拆的,换在一样的板子上都不能用,除非把BIOS一起换过去。

现在淘宝上卖的桥只有两种:拆机和测试版的。拆机的换上去很大可能ME挂不上。测试版的理论上可以多次重新配置,但测试版的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参考ES版的CPU),只能看运气。真正好用的是工厂全新没通电的,但在淘宝上,想都别想。

对此问题,我的思路是:在闲鱼上买同样桥的坏板子(不一定要一个牌子,桥相同即可,一般也就一两百,还能赚个CPU啥的),打阻值无短路,把桥换过去,再把BIOS读出来,将其中的ME提取出来,替换到待修板子的BIOS里面。

此方法经同行验证,已成功修好一台本本。BIOS的ME替换可以用UEFITOOL配合WINHEX进行,这里就不详细说了。

也给淘宝上卖翻新芯片的奸商提个建议:能不能拆芯片的时候把BIOS也一起拆了,搭配着卖,大大方方承认是拆机的,这样也能解决大部分问题。

网友:
论坛上大家换的带QJHT标记的就是测试版(ES)的桥,只有这种桥可以多次配置(刷纯净版ME)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谢谢

网友:
要刷纯净版ME,,,,,,,,,,,,

网友A:
都2019年了   2018年这是很新的资料   现在已经烂大街了        三代开始换南桥就要改ME   只不过六代以后的改法不一样而已    SR2C4   SR30W   SR30U  SR2C9  SR40B这这些比较常见   另外拆机的也能用   就是要改ME    没有说一个南桥和一个ME绑定的说法      换ES版的也要改ME    上过电的南桥换给其他电脑也能用。

网友:
找纯净me的刷上不行吗。。。。

网友:
那按你说法,6代以上的机子,原BIOS被破坏(比如二修机)那都不用修了。因为没法弄配对的BIOS

网友:
有想法,但是有瑕疵,想搞懂这个 可以了解下intel都干了什么,点到即止 免得被喷人品差

网友:
毛啊。 那种 一体CPU ULT 不是费了啊??                     haha

网友B:
ME     还是满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ME     还是满麻烦的

是的!看的人头大

网友:
楼主,你对6代以后的ME的了解还不够啊!有时间多看看资料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2019年了   2018年这是很新的资料   现在已经烂大街了        三代开始换南桥就要改ME   只不过六代以后的改法不一样而已    SR2C4   SR30W   SR30U  SR2C9  SR40B这这些比较常见   另外拆机的也能用   就是要改ME    没有说一个南桥和一个ME绑定的说法      换ES版的也要改ME    上过电的南桥换给其他电脑也能用。

亲测过两台,SR2C4好板子的桥拆到另外一台,的确可以用不过半小时掉电,不要怀疑bios没刷好,什么所谓的淘宝 工厂  官网的都刷过不顶用,最后去买工厂版的桥换上去就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测过两台,SR2C4好板子的桥拆到另外一台,的确可以用不过半小时掉电,不要怀疑bios没刷好,什么所谓的 ...

换桥刷BIOS 我从来不去买    都是自己改     暂时还没碰到你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D:
我换过很多,都是拆机的,没有你说的那样,只需要改个未通电的ME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换过很多,都是拆机的,没有你说的那样,只需要改个未通电的ME就行了

是的,me要找对了就可以。。。上次修到一个机械革命,在保的时候去售后换过桥,我换了桥之后合成几个英特尔原me都不行。。。刷回他原来的bios完全正常!他原来的bios就是售后换桥后刷写进去的,意思是随便换桥都没有问题的那种。。。

网友:
高版本的桥确实麻烦

网友:
没有说一个南桥和一个ME绑定的说法      换ES版的也要改ME    上过电的南桥换给其他电脑也能用。

网友:
看了此贴受益匪浅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我没有资格发表言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me要找对了就可以。。。上次修到一个机械革命,在保的时候去售后换过桥,我换了桥之后合成几个英特尔原me都不行。。。刷回他原来的bios完全正常!他原来的bios就是售后换桥后刷写进去的,意思是随便换桥都没有问题的那种。。。

不可能吧?ME确定要对上版本才行,具体开机后看BIOS里ME的版本号是不是正常识别出来,如果全是0.0.0.0就表示没配对成功。

网友(2021-05-25):
换过两次桥,都没成功,原因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