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010 改集显花屏问题

楼主(2019-08-28):
一台DELL N5010,显卡烧坏,因为之前修过,跟客户沟通后决定改成集显。
按照论坛上的方法,一步步改好了,开机出现花屏现象
1,重新检查了改动的地方,焊接没有问题
2,补过RN2002和滤波电容
3,刷过备份的BIOS
故障依旧
请教各位,还有那些地方可能,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几个0欧排阻看看

网友:
还是用独显换显卡散热做好还靠谱些,

网友:
现在的情况是LOGO正常,过LOGO花一下,然后进桌面正常,弹出窗口的时候还是花

网友A:
没事找事做,估计你这个主板最后是报废,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找事做,估计你这个主板最后是报废,换主板。

呵呵,一个东西上手了就要搞清楚一个所以然

网友:
反反复复地检查了几遍也没有发现问题所在,索性把动过的地方全部去掉,重新上一遍元件,终于搞定了,没有任何问题了,不清屏不花屏不卡顿

网友:
换个屏就好了   我经常改   改完基本都是用原机屏花屏或者是显示不正常.换个屏就好.原机屏放到别的机子上也都是好好的.

网友:
还是你没焊好啊,同意楼的一究到底的精神

网友:
楼主的求真精神值得学习,一定要弄明白!

网友B:
发个改集显程图文都有那种

网友:
换屏应该会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个改集显程图文都有那种

完全按照这个PDF里面的改的,另外要加一个 RN2002的排阻,
不要动BIOS和其它地方,
保证排阻焊接好就OK了

(排阻焊接,旧板上拆下来要用洗板水洗干净,
主板焊盘位置先用洗板水洗干净,然后再加焊油,
再焊上去就没有问题了)
总结这些,仅供参考!!!

N5010 改集显.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按照这个PDF里面的改的,另外要加一个 RN2002的排阻,
不要动BIOS和其它地方,
保证排阻焊接好就OK ...

RN2002这个排阻加那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