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Plus USB坏导致开机卡苹果维修

楼主(2019-08-28):
故障机型:iPhone 7P

故障现象:开机显示苹果LOGO后一直不动,不能正常开机,客户反应重摔过。

故障分析:接可调电源看了下电流情况,开机能跳到200mA左右,但又会落回130mA左右定住,看这电流情况像是进入了模式。

维修过程:

接上数据线连上电脑,但是不连机,通过观察主板,发现USB管理芯片被动过了,有焊油的痕迹,二话不说,撬下芯片,打了一遍焊盘对地阻值,都正常后从料板上拆下个好的换上,接上电脑后可以连机了。

寻问客户可以刷机,用iTunes刷机看报错码能更快速的缩小维修范围,刷机后能亮苹果标志,但是不走进度条,报错9,一般都是硬盘方面的问题,测量了硬盘的供电都正常,只能拆下硬盘检测下了,撬下硬盘刮干净胶后,发现有个焊盘掉了,通过看点位图是CPU到硬盘的PCIE总线的时钟信号线。

把点补好并涂好绿油固定好。

线补好后,既然硬盘已经拆下来了,就顺便放到硬盘测试架上检测一下硬盘好坏,这一查不要紧,硬盘是坏的,读取不到任何数据。

为了能够确定只是硬盘坏了,从料板上拆了个好硬盘装上,刷机,能走进度条了。

维修结果:刷机能够顺利刷过,因为不是原机硬盘(主要是没序列号等数据,要通过查码)开机只能到激活界面,要联系客户换硬盘并通过查码写入硬盘才能激活,所以维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

网友:
学到了,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