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 820-3330-B 有开机声 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9-08-28):
A1286   MD104   NVIDIA    GT650显卡  开机有开机声    键盘灯亮   屏幕一点反应没有 PP3V3_SW_LCD没有电压 查U9000    LCD_PWR_EN 信号没有过来   又查U9270双与门芯片     LVDS_DDC_SEL_IG        LVDS_DDC_SEL_EG   没有电压        此信号由u9600芯片输出的    应该是管控显卡切换的芯片         感觉NVIDIA   GT650显卡坏的很少   没有动显卡?  前几天也碰到了开机有开机声 屏幕没有反应的   ME865    各种查   最终换CPU搞定     这个修的有点迷茫了      忘高手指教下

网友A:
可以先改集成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改集成试试吧

谢谢您   改集显可以装win7系统吗?

网友(2019-11-01):
我的是E 现出来一会就掉了 然后变成I 高了

网友:
读屏信号 只有桥出来  独显从来
没出来

网友:
感觉还是独显的问题·········

网友:
楼主 这个故障搞定没 是不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