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00s-14isk。主板型号LA-D341P

楼主(2019-08-28):
各位大师现在有在维修这个板700S-14ISK,主板型号LA-D341P主板好像缺件了,修到此板的大师拍张靓照对比一下,小弟感激不尽。。........................................没有VCORE电压已经修OK,上2R2欧的电阻VCORE出来完美开机。

网友:
左边电阻,中间一个电容

网友A:
放大的给你看下,电阻随便上个1k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大的给你看下,电阻随便上个1k先

能测量一下电阻多大的吗

网友B:
刚好修到,测了一下,左边是电阻2.2欧,右边是电容估计是1UF或是0.1UF

网友:
有没有图纸

网友:
没有图纸哦,这个板5V喜欢短路,或者没有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修到,测了一下,左边是电阻2.2欧,右边是电容估计是1UF或是0.1UF

谢谢你的帮助,已经修复OK

网友:
有没有BIOS

网友:
还好有修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