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TX650显卡不显示黑屏故障维修实例

楼主(2019-08-28):
这几天都在修铭瑄650的显卡一共十几片现在差不多还有4片没有修好,今天给大家来一个PEX_VDD 1V0电压不正常引起的,大家会问我PEX是什么供电,这里说的PEX_VDD就是之前说的PCI_VDD只不过叫法不一样的,修显卡最大的困扰就是图纸难搞,还好我自己有点图纸可以参考一下,虽然不是一样的但是参考还是没问题
何况没有图纸也得修的,拿到显卡我测试了几组供电对地阻值都基本上正常没有太大问题的,然后再测试电压也是正常,这里我就不发图片了,说重点,然后电压正常 复位时钟都测试没问题的,然后再测了BIOS 1-2脚波形都正常了但是还是不显示:
1脚波形图:

2脚也有输出:

后来就刷了BIOS:

测试发现还是一样的故障,这个就奇怪了那里出问题了所有该测的都测试了就不显示,BIOS也刷了,后来,没有办法还是仔细 测试一下电压,
其实GTX650 PEX_VDD电压有两组的 一组是PEX_VDD 1.05V 另外一组是PEX_PLL,之前我没有介绍是因为大部分显卡都是采用一组供电,只有
一少部分显卡采用两组独立供电的,看一下参考资料:

今天这片显卡用的是EM5103是由一组供电组成的,只不过PEX_PLL供电是通过一个保护电阻与PEX_VDD直接相连的,也有很多显卡用的是独立的芯片像GTX650的显卡用的比较多的是UP0104P、EM5103、RT9018等还有很多,这就是两组供电是两个独立的芯片但是芯片大部分都是采用一个型号的,电压也是1.05。而现在说的这个显卡就是这个电阻出问题导致无PEX_PLL供电不显示的故障,这个大家注意下次遇到这种问题的重点查一下这个电路,供电-时钟-复位-BIOS都正常就是不显示,我也是一时大意,没有仔细检查:

这个电阻是一个0Ω的 保护电阻,因为电阻完全开路,所有导致无显示的故障,然后换上电阻上机测试故障排除。

网友A:
请问是不是都需要这两组电压?我也看到显卡有些是两个.有些是一个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不是都需要这两组电压?我也看到显卡有些是两个.有些是一个供电芯片。

肯定是都需要的亲,只不过大部分都是共用一组供电,只有极少的显卡采用两组独立供电。

网友:
没1.05这个应该识别不到核心,接主板可以输出图像,主板检测不到独显(独显缺1.05供电)

网友:
高手呀,我们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
兄弟厉害了,要是能把图纸分享一些就更好了

网友:
pci-e转接器不错,我还没用过。楼主路子比较专业

网友:
有图纸好厉害

网友B:
芯捷电脑

pci-e转接器  拍了19块钱的不发货,后面找到个12包邮的。

网友:
这样的杂牌显卡,修了有何意义。

网友:
还有很多坏显卡,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不值钱也可以学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捷电脑

pci-e转接器  拍了19块钱的不发货,后面找到个12包邮的。

店铺名字。。。。。。。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了,不过我是磕掉的

网友:
我修过一个。两组并一组 也能用,不知道稳定不

网友:
这种贴子,很是喜欢,看不不止一遍。

网友:
就喜欢这种实实在在的楼主

网友:
pci-e转接器不错,,,。网上可以买吗。。。

网友:
以前重来不了解显卡的这路供电,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