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

楼主(2019-08-28):
笔记本主板通上电源power灯常亮 但是键盘开机无反应正常吗

网友:
完全正常,因为这个时候屏幕也不会亮,如果屏幕亮了,那就不正常。

网友:
但是键盘开机无反应正常吗  ?什么意思 /? 开机无反应 ?先不要看灯的问题了 先考虑开机问题

网友:
有故障建议送修,不要自己瞎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