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btx-400sel-p4坏掉了

楼主(2019-08-28):
有个管子被炸开,左上角有个p

补充内容 (2019-9-7 01:25):
已找到故障原因,谢谢各位了

补充内容 (2021-10-1 10:32):
高频变压器重绕,给局部短路的地方做好绝缘后,电源正常使用,已经用了一年了

网友A:
这是副电源的,换了之后再查一查外围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副电源的,换了之后再查一查外围元件

副电源?这个不是高压部分的吗,这个IC应该是管辅助电源的

网友B:
高手呀,我们要好好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呀,我们要好好学习下...................

什么高手嘛,只是拆出来看看,还没修好呢!

网友C:
我这个电源:保险丝↣共模电感↣pfc线圈↣整流桥↣大电解电容,这一路电压正常,但是变压器还有低压部分一点电压都没有,是不是高压部分的振荡电路没有起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电源:保险丝↣共模电感↣pfc线圈↣整流桥↣大电解电容,这一路电压正常,但是 ...

辅助电源IC还没焊上去,辅助电源IC跟振荡电路有关系吗?

网友:
到现在故障还没找到,绿线跟紫线没有电压,高频变压器没有工作(测量不到电压),两个开关管正常,辅助电源ic:a1014ap06的1脚在7v、5v与6v之间跳变(应该正常吧?),8脚接地正常,5脚接310v电压正常,4脚的反馈信号电压为3v

网友D:
是副电源的,应该好修,别忘了仔细查一查外围元件...............

网友E:
先修好你这个副电源,这个不正常后面的都不工作的。

网友F:
我昨天晚才修好同样问题的一个电源,换了炸的辅助电源IC及75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副电源的,应该好修,别忘了仔细查一查外围元件...............

现在换了个a1014ap06之后,线还是没有任何电压,打算把副电源画出来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辅助电源IC还没焊上去,辅助电源IC跟振荡电路有关系吗?

辅电源给7500供电的。7500输出主电源激励振荡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先修好你这个副电源,这个不正常后面的都不工作的。

嗯这个知道。我想问,这个辅助电源不是直接连接绿线吗?不是提供开机电源的?为什么芯片正常,但绿线还是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昨天晚才修好同样问题的一个电源,换了炸的辅助电源IC及7500。

换完恢复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辅电源给7500供电的。7500输出主电源激励振荡的。

7500在低压区,低压区都是用变压器传过去的电压,但现在变压器全都没有电压

网友F:
换了修复好了,各电压输出正常。没有7500那有494哈,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了修复好了,各电压输出正常。没有7500那有494哈,一样的。

嗯,那个前级的两个13009,在电源上电后就一直在工作的吗?

网友:
az7500的振荡信号是不是通过光耦传送给a1014ap06的4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嗯这个知道。我想问,这个辅助电源不是直接连接绿线吗?不是提供开机电源的?为什么芯片正常,但绿线还是没有电压?

你先修好副电源12v和5v出来,再去修7500那边。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先修好副电源12v和5v出来,再去修7500那边。

先修副电源?7500不是提供振荡信号给a1014ap06,然后13009开关管才能工作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先修副电源?7500不是提供振荡信号给a1014ap06,然后13009开关管才能工作的吗?

不是的,刚好反过来的,是1014p6工作输出12v给7500供电,还有一个是5v给主板待机的。然后7500正常工作驱动一个变压器、13009工作,大概就这样的。

网友:
忘了说了,7500驱动的那个变压器也是用副电源的12v电的,就跟开关电源的那个差不多的,区别就是一般的开关电源是300v到变压器,而这个7500驱动的变压器是12v低压的供电。

网友E:
一般来说,1014p06炸了,换掉芯片,和检测芯片外围元件,都会修得好副电源的。就怕那种修好副电源之后,启动风扇转一下就停掉,这种就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的,刚好反过来的,是1014p6工作输出12v给7500供电,还有一个是5v给主板待机的。然后7500正常工作驱 ...

噢噢,是1014ap06提供交变电流给变压器然后才有的5vsb?我以为是1014ap06直接提供的5vsb

网友: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楼主不仅技术好,这表达能力也好,论坛少有的好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1014p06炸了,换掉芯片,和检测芯片外围元件,都会修得好副电源的。就怕那种修好副电源之后,启 ...

1014ap06在正常工作时候,他的5脚是否为交流电?

网友:
电源啊,不懂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14ap06在正常工作时候,他的5脚是否为交流电?

这个5脚接的是直流300v的,正常工作量5脚的话应该比300v还高(这里是指电路正常工作时芯片5脚跟变压器相连的脚啊,要是不工作时量是300v),为什么工作时量这里会比300v高呢,嘿嘿…我也不懂。要是量变压器另一个外一个脚是300v

网友G:
爆了的 要检查周边的,直接换 还会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爆了的 要检查周边的,直接换 还会爆的

外部电路几乎没损坏,只是两个滤波电容的外皮被烧黑,但容量正常。那个吸峰电路正常,vcc供电为7v、5v、6v之间缓慢跳变

网友H: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资源,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分享这么好的资源,学习了

嗯,你是想赚分吧😂,还没修好,明天回家要继续琢磨呢,

网友:
我仔细查看了辅助电源的原理图,感觉5脚接的变压器初级那两端应该有交变电流才对呀,但是用万用表测不出交流电压,但两端对地的电压都是386左右,感觉那两端被短路了,然后就上百度看看有没有简单测量高频变压器内部是否正常的方法,但是一无所获,最后看了一篇文章,文章上讲修电视机电路的经验,同样他的电路用到辅助电源IC1014ap06,他也是该器件烧坏,换新的后电路一样不能正常工作,一番研究后他把5脚所接的高频变压器拆了,发现5脚接的初级线圈因温度过高而局部短路,后来重新用绝缘带隔开了,再重新装上电路板,最后电路居然正常了!!!!
然后,我就自己摸索,认定是变压器坏了,直接拆开了变压器,发现最内层的线圈真的是短路了,刚好是1014ap06的5脚接的那圈!

网友:
现在副电路与主电源已经正常工作,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那个拆过的高频变压器一上电就有滋滋声,而且温度在电源上电后30秒内就升到了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