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安泰信852D 有毛病了,在二手坛和老司机花200多买的

楼主(2019-08-28):
发热丝换过的了                                 开机时是这样的不知是多少度,有发热的                                  关机有时是这样的,不发热的,                会使用,不会修。。。。         师傅们帮忙下

网友:
说个实在的为什么要买二手的,我买了一个杂牌的,用了几年了都没问题,洛铁我没用(感觉升温没有936A好用,所以另外买的936a)

网友:
手柄里面的线有断了

网友:
有断线,或温控线接错了。

网友:
过来学习的,看一下

网友:
显示s-e是发热丝或温控不正常

网友A:
说心里话,一个这样的东西去买二手的,不理解,虚伪,做作。扔了吧

网友:
过来学习的   lz厉害厉害

网友:
6楼正解,按照发热丝和温控检测你会发现奇迹。

网友:
买个配套的手柄拆开看下,下次按顺序换发热芯

网友:
我觉得如果是花两百多应该去买全新的,杂牌也行。

网友:
有些时候二手是不行。

网友:
拆开了,没发现断线的,我只是一个爱好,我不是专业的,没有店,所以很多工具都是在这个二手坛购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心里话,一个这样的东西去买二手的,不理解,虚伪,做作。扔了吧

全新好像要900-·1200左右

网友:
温控问题。我以前都换手柄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吧

网友(2019-10-08):
懂电路的拆了就知道,又没拆机图

网友:
我换了个手柄,现在正常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