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G35A维修

楼主(2019-08-28):
HP以前散热做得差,现在是PCB板做得差,易烧板层上电大短,拆机发现电源座子旁边都黑了
直接就刮骨疗伤

这位置除了隔离点和地,只有一条GPIO10_VREF控制信号
我也没看是什么信号,直接看点位图拉线接上。

飞了控制线和隔离点
插电0.008电流,但不触发
有线性3、5,没待机,S5_ON没有出来

复位、LID正常,RSMRST#没电压,也可能是触发后才有
感觉还是在电源接口上的问题
电源除了电压就是检测电压AD_ID
跑了一遍也电路正常

同时看到功率表
想到电源接口可能也有烧损
将功率降低,我就将R5115换为2.2K

插电上电显示
也不知真正问题,但能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A:
联想的散热也做的差我也是服了

网友:
我去    有点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散热也做的差我也是服了

老哥   跟我念惠普

网友:
向高手学习,HP机不好修吧,

网友B:
做工确实不怎样,感觉有进过液体引起烧板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确实不怎样,感觉有进过液体引起烧板的吧。

这机子没有进液,明显是从板层烧起的

网友C:
用原装电源就不用改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中,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原装电源就不用改了。。。。

那就不知道了,可能原适配器也损坏也不一定,改了原适配器就能用

网友:
修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