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有基带无串号!飞左线。换左

楼主(2019-08-28):
苹果6有基带无串号!飞左线。换左中频。换基带电源。都是还是不行啊。。。。。边位大神指条明路行下?

网友A:
功放供电芯片,基带左上角旁边那个小IC  。昨天弄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放供电芯片,基带左上角旁边那个小IC  。昨天弄了一个

好的:我再试试!多谢大神

网友B:
基带U1,v1脚断线,6和6p通病

网友C:
u1v1飞了没,好了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u1v1飞了没,好了吗楼主

飞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带U1,v1脚断线,6和6p通病

这个知道。问题这样都系得个基带,没有串号

网友:
飞好线。换左基带电池。中频。功供供电。基带cpu旁边的小IC都换左了。。搞左右四个多小时都还是不行!放弃了

网友:
搞好了吗?

网友D:
天线开关拆下来看看掉点没有

网友E:
6代的无信号麻烦,先修串号,检测的REF总线就多。

网友F:
U_MBPAD,这个芯片重植或者换一下,有时候会有断线的情况,一般有基带没串号,要么就是U1、V1,要么就是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线开关拆下来看看掉点没有

换左了。也看过阻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6代的无信号麻烦,先修串号,检测的REF总线就多。

实在系没心思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U_MBPAD,这个芯片重植或者换一下,有时候会有断线的情况,一般有基带没串号,要么就是U1、V1,要么就是这个芯片

都换过了还是不行。放弃了

网友:
苹果6 这么老的机器了,没有维修的价值了吧

网友:
要资料的话,搬板吧!

网友:
测试下基带电源输出电压,我有碰到过一台基带输出电容漏电也会造成这个故障。

网友:
收不上价格了, iPhone6

网友(2019-10-17):
2根线都要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