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牌电饭煲故障,有大神指导一下吗

楼主(2019-08-28):
虎牌电饭煲故障,有大神指导一下吗?在线等,感谢

网友:
故障问题是:按下煮饭键,机器嘟嘟两声之后就自动停了,不能进入煮饭状态

网友:
拆了先看看温度跳子开关

网友:
好的,大哥,我明天拆了看下,传图上来

网友:
好的,大哥,我都拆了下,帮我看下

网友:
请问您说的是这个吗

网友:
贴在加热胆壁上的?如果是,就是它了

网友:
这个是温度感应的类似电阻的温度保险丝管,量了一下之后是通路的,应该是好的吧?锅底有一个芯子带弹簧的,量着不通,但是电阻阻值有42k欧

网友:
看看有木有这个

网友:
这个是在锅底的吗?就是我最后拍的那个圆的,你图上的没有哦

网友(2019-10-23):
这个好像微波炉里见过,锅里还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