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7por不开机

楼主(2019-08-28):
手机进过水不开机,拆开轻微进水腐蚀不是很严重,清洗后还是不开机,加电按开机100到200ma左右摆动松手归0.联电脑能进9008端口刷机能过,不上电池插充电线,那充电灯会闪,电池接口没有电压,扣上电池插充电线,灯不会亮!求大神给个维修思路呀

网友A:
还是有短路的地方屏蔽罩拆开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有短路的地方屏蔽罩拆开看一下

没办法了,只有拆开看一下了!9008刷机刷了2次都不行

网友:
后续,把电源罩子吹下来,什么都没做,能开机了!但是不亮屏,不知道是排线问题还是屏问题,在查查

网友B:
能开机不亮屏,看看是不是背光部分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开机不亮屏,看看是不是背光部分有问题

屏幕不亮,开机瞬间测灯光线路有30v左右然后回落到3.多v停住,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也没什么经验,屏幕是费了,屏上排线电容电阻基本上腐蚀完了,

网友:
先换屏试试

网友:
进水机先清洗干净,再看下有哪里腐蚀短路的地方

网友:
安住开机键不放,是什么电流?手机是从哪里进的水?

网友C:
还是没有灯光,想问一下谁知道标记出灯光升压电路,上电池这里不按开机键就有3.7的电压是正常的吗!按开机键那二极管后有一个瞬间32v的电压不维持回落到3.7v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有灯光,想问一下谁知道标记出灯光升压电路,上电池这里不按开机键就有3.7的电压是正常的吗!按开机键那二极管后有一个瞬间32v的电压不维持回落到3.7v是正常的吗

测量那个脚就是通灯光的电压脚

网友:
电压正常的,背光已经有了,换屏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幕不亮,开机瞬间测灯光线路有30v左右然后回落到3.多v停住,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也没什么经验,屏幕是 ...

换一个新屏上去看看,有30V应该就是点灯了,没有负载就保护,3.几有点低一般都在4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