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摩擦,是魔鬼的步伐。打磨抛光救pch

楼主(2019-08-29):
戴尔灵越3521
板号la-9104p,有图纸没点位。
整机故障触发0.02a,看电流应该是南桥没有返回slp信号给ec

拆板出来,发现只有桥的32.768时钟周边有进水。斜视看到桥的11脚珠子被腐蚀掉了,打开华硕k43sv点位图查看对应脚位,确定为rtc_vcc引脚,这种不是gpio配置脚,可以拿一样桥的点位来做参考。

把镊子打磨到足够扁平,压弯一点点,连上万用表黑笔,打到200k电阻档,去刮碰桥上面rtc_vcc对应的焊点,一点反应也没有,可以基本推断这个焊点是腐蚀得比较彻底的,拆出来重植也不一定能上珠子,而且也不能确定桥一定好,那可就浪费时间了。
同行的机子,收不起太高的费用,得想想办法。

先理清一下思路和机子情况。
由于是同行的机子,也没法问到客户一些细节,只能根据观测来推理了。

这个机子6.8号拿来换过键盘的,有标签记录。水迹看起来时间是比较长了,所以可以推断这个进水的时间很长了,一直用到现在,运气好的话修好这个rtc_vcc就可以了。
去测拆出来的cmos电池,有2.5v,装上去测也是一样的电压,可以说明桥应该是没有短路的,只是开路而已,打开点位看11脚相邻的几个引脚分别是地线 rtc时钟输入输出 还有就是usb的数据线,这几个数据在板上就能测量,都正常,情况还算乐观,腐蚀点很小而已,那就想办法把线接上。

碰碰运气,找来一个换出来rtc没有短路的坏桥,找到11脚,飞上漆包线,连到万用表红笔,打到蜂鸣档,拿砂纸打磨11脚背面,找到对应的连接点,就在桥的字母g上去一点就是了。然后把板上的桥贴胶布保护好晶圆防止碰伤,也按照刚才的打磨出来,打上uv胶只留连接点,飞线到主板,收钱。

修这个机子,除去清洗主板的时间,总共也就不到10分钟,啰嗦这么多,就是想尽量说明白点,给新手提供一点思路,灵活一点,别动不动就换桥,先不说成本时间,你要换了桥还不好,刚好换的桥也是坏的,那可就懵逼了。

网友:
这个狠,从上面磨到触点了?

网友A:
感觉你就是神一样的存在,特别是另一个帖子加二极管救CPU

网友:
这是个狠人,技术也太强了

网友:
是个狠人,老铁666啊

网友:
大神的头脑就是灵活,感觉你就是神一样的存在,特别是另一个帖子加二极管救CPU

网友:
维修界真正的神,可惜笔记本现在萧条了

网友:
这技术杠杠的

网友:
刮骨疗毒!

网友:
牛逼的摩擦

网友:
感觉你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网友:
无敌啊大佬儿                            佩服

网友:
这个屌  不会把其他的线磨坏?

网友:
真他么的牛逼 大神就是大神

网友:
大神级的神贴!这个必须加精啊!

网友:
厉害啊 无比崇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就是神一样的存在,特别是另一个帖子加二极管救CPU

对对,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
无敌是多么的寂寞

网友:
这个利害了,桥问题还可以这么操作!感谢无私分享方法及思路,确认感觉受益了!

网友:
真的无敌了,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