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联想Y450电源小板和显卡小板的通病在哪里

楼主(2019-08-29):
求 联想Y450电源小板和显卡小板的通病在哪里
显卡
通病

网友:
通病是有个1。8转换管

网友:
XIAN先换掉 这 2个 电容,不行检查下PWM 还有MOS管

网友:
换好, 换下CMOS 电池。。。放下电

网友:
先说下你的板子是什么问题 不要看见这个就找通病……

网友:
你的机子什么问题呀?一来就找通病

网友:
兄弟你不是维修人员,我看了你一下动态 都是求助 可以去实地进修一下

网友:
掉电的话是两个大电容

网友:
傻比 , 你自已不会去买点书 自己学习呀!天天问通病

网友:
这个小板经常坏,备点小板就行了

网友:
...哥们又可以省下维修费用了,,估计这哥们是客户吧

网友:
小板不值钱

网友:
这个机子通病是8116L 和一个场馆 就是在小板上面的

网友:
第一张图中的小板,就是通病

网友:
19v滤波电容

网友:
乖乖 这样子能修好吗

网友:
我自己的小Y也坏了 我修车机的 现在就是开机到桌面 没多久就自己关机了 昨天重装系统 安装显卡驱动就无法进入桌面了 一直特么报警

网友:
人有问题还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