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在闭合前后为何线圈电流相差这么大?老电工告诉你

楼主(2019-08-29):
我们来看下图:

这是一款ABB接触器的参数,在吸合控制电压的线圈功耗栏中,我们看到交流的吸合平均值是50VA,保持平均值是2.2VA。在这里,吸合指的是接触器的吸合过程,也即它的磁路中存在气隙;保持指的是吸合完成,磁路中已经没有气隙。

接触器如此,继电器也是如此。对于电气工作者来说,这是一条基本规律,大概也没有人去过问它为什么,或者想知道为什么而不知道该如何分析。我的这篇小文给大家分析其中的原理。

我们来看下图。此图是我用ACAD绘制而成的,有点漂亮,是吧?

设线圈中流过的电流为0.55A,并且线圈中的绕组均匀地绕制在铁芯上,圈数为200圈。我们看到铁芯的截面为圆形,它的外环半径Rw=25mm,内环半径Rn=20mm,所以铁芯截面的直径为25-20=5mm。我们再设铁芯的相对磁导率ur=2000。

第一步:我们来求一求铁芯未开气隙时,铁芯外环处和内环处的磁感应强度B,以及铁芯内的磁通量Φ是多少。

我们知道,由密绕載流螺绕环的磁场分布和安培环路定理可知,密绕載流螺绕环的磁感应强度为:

但是我们从图中看到,这里存在着铁芯。于是磁导率当然也发生了改变,表达式中的磁导率应当乘以铁芯的相对磁导率。现在我们就可以来求得磁感应强度的数值了:

铁芯外环的半径为25,于是外环处磁感应强度Bw:

铁芯内环半径为20,于是内环处磁感应强度Bn:

那么铁芯的中间呢?当然是两者的平均值了,也即:

现在我们来求一求磁通。由于环截面内的磁场是均匀的,因此以环中部的磁感应强度B值来计算平均磁通,其计算式为:Φ=BS,这里的S是铁芯截面的面积。于是有:

第二步:我们求一求铁芯开槽后的磁感应强度和磁通。

由图可知,槽的宽度也即气隙宽度为2.5mm。

现在,有一个重要定律要出现了,就是磁路的基尔霍夫第二定律。该定律如下:

注意,这个式子的左边叫做磁动势,又叫做励磁磁动势。它等于电流与绕组圈数N的乘积;式子的右边为磁路中各段磁压降的代数和。

同时,我们还知道,磁压降等于磁通与磁阻的乘积,也即:

这里的ΦK是磁通,而Rmk是磁阻。于是磁路的基尔霍夫第二定律表达式变成:

有了计算依据,我们来考虑问题:

当铁芯环未开槽前,根据基尔霍夫第二定律,我们有:

我们把这个式子称为式1。

现在铁芯开槽了。我们知道磁路分成两段,其一是气隙磁路,其二是铁芯磁路,这两个磁路是串联的。根据基尔霍夫第二定律,我们有:

我们把这个式子称为式2。

式2中,右边第一项是气隙磁路的磁通和磁阻,第二项是铁芯磁通和磁阻。

由于两段磁路是串联的,其中的磁通当然相等,都等于ΦK

于是式2改为:

我们把这个式子称为式3。

现在,我们把式3的左右两边同时除以式1的左右两边,由此求得开气隙前后的磁通之比:

我们来看线圈图,我们会发现气隙的宽度对于铁芯环周长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有:

代入上式,我们得到:

我们把这个式子称为式4

那么铁芯环的磁阻Rj等于什么呢?它的值与铁芯环的截面积S有关,与铁芯环的中心线周长L有关,与铁芯环的磁导率也有关。注意到铁芯外环半径Rw=25,内环半径Rn=20,所以中心线半径为(Rw+Rn)/2。我们来看其表达式:

那么

它的值与气隙宽度参数和铁芯环截面积S有关,其表达式为:

我们把这两个参数代入到式4,化简并带入具体数值后得到:

现在,我们终于得到结果了:当铁芯环开了气隙后的磁通量,与先前的磁通量相比,仅为其2.75%。

我们如果想维持铁芯环开气隙后的磁通量与原先相比不发生变化,由

可知,因为电流I与气隙磁通Φ成正比,因此电流需要增加。电流增加的倍数就等于磁通减小的倍数。

现在,我们就来回答并计算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想保持磁通前后不变,那么开了气隙后的电流I必须为先前未开气隙时铁芯环电流I0的多少倍?

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个范例,开了气隙后,电流必须增加到原先的36.4倍,这样才能保持铁芯环中的磁通基本不变。

以上我们以环形铁芯为例来说明问题的。

对于继电器和接触器,它们的铁芯一般是U形或者E形,吸合前的磁通(也即气隙磁通)大约只有吸合后磁通(也即纯粹的铁磁体磁通)的4%左右,取倒数后,可以得到吸合电流与维持电流之比大约为25倍左右。

我们从前面所给的ABB接触器参数中可以看出。若接触器吸合前后的电压不变,从表中看到,吸合时线圈功耗为50VA,保持时线圈功耗为2.2VA,两者之比约为22.7倍。这也是该型接触器线圈吸合电流与保持电流的比值。

最后,提2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对于单U形结构和E形结构的电磁系统,如何计算吸合电流与维持电流之比?

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们把未开气隙的完整铁磁体环改为完整的铝质环,磁场强度会变化吗?

看了评论区的评论,大家对第一个问题没有太多的异议,对第二个问题看法不少。好吧,我们就来解答第二个问题。有点像给学生们上习题课,笑!

为了把问题给说清楚,我们把题目少许改一改。我们来看下图:

把问题改成这样:长直载流导线通过的电流I=15A,铝环与导线同轴,铝环的中心半径为20mm,铝环截面的直径为2.5mm。我们来求一求环内的H和B的平均值以及Φ值。如果把铝环改为铁环,设它的相对磁导率μr= 2200,问H、B的平均值和Φ值是否改变?

注意哦,长載流导线中流过的电流是直流。

好,我们现在就开始。首先,需要知道如何计算磁感应强度B,计算式是:

在这里u0是真空中的磁导率,I是流过电流线的电流,R是铝环的中心线半径。把数据代入上式,得到:

那么磁场强度H又等于什么呢?H为:

流过铝环截面的磁通Φ等于什么?计算式是:Φ=BS

这里的S是铝环截面积。设铝环截面的半径为r,则铝环截面积S为:

代入磁通计算式,得到:

现在我们把铝环换为铁环,于是磁感应强度为:

我们看到,磁感应强度增大了很多。

我们再来计算铁环的磁场强度,为:

发现没有,不管是铝环也好,是铁环也好,磁场强度都是一样的!!!

磁通又如何?我们来看看:

把铁环和铝环相比,我们发现磁感应强度增加了ur=2200倍,磁场强度未变,磁通当然也增加了ur=2200倍。

您猜对了吗?

来源:知乎 作者Patrick Zhang
电工以下资料免费领取,请主页赶快私信小编哦!

网友:
教授级别才能看懂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