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9-08-29):
一台苹果A1466的机器,进水,不开机,清理干净了还是不行,绿灯不亮,3V没有,主供电有,检查EC RESET只有0.8V,不对,查EC RST到的位置,充电芯片和EC,EC是BGA的,不好拆先把EC到充电芯片的地方断开,RESET正常了,更换ISL6259 OK,开机正常了,机器修复

网友:
这维修行云流水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