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820-2879-B二修上家做手脚维修

楼主(2019-08-29):
苹果820-2879-B二修上家做手脚维修

  门店一台A1278苹果不开机。拆开,光板上电源,测L7030没电压,多次测试发现通电瞬间有但是很快就关了。

  奇怪没短路的,当把电池上时发现L7030有12V了,但是不触发,测3 5V没有,连供电都没,往回找。

  发现红圈中的保险没了,补上,触发到330MA不动,发现没CPU供电。测CPU供电开启都正常就是不出电压,换芯片还是不出,仔细查芯片条件,发现4脚和7脚不对。

  图上红圈中看点位图看到,上家把4脚和7脚的电阻电容对换了,导致不出CPU供电,对换回来,触发到1.1A不显。

  内存波型,不过内存,想到上家做手脚都是做的背面,于是仔细看了下背面,没发现异常。想着NV芯片好多1.1A不显都桥坏的,直接换吧。

  第二天买回来换上,还是一个样,上家还做了手脚啊?这下有点不好查了。查桥内存供电和内存条件都没结果,无意摸着桥背面很烫,新桥不可能啊。

  这下问题出来了吧!Q2592的6脚和U2592发热,顺着后级一看。

  C2590被上家换成了一个电感。马上换回来。

  被上家做了三个地方手脚!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82.html,注册后,复制到电脑端下载安装,即可使用!

网友:
高手之间的较量!!!!

网友:
做了手脚要多收钱。      哈哈

网友:
厉害啊楼主,这技术很吊了

网友:
我碰到的上家,直接调换硬盘。1000多的硬盘啊。

网友:
板上白白的是在板上先上一层松香来看发热的短路位置吗?

网友:
还要你有点位图参考如果没有顾忌没戏

网友:
这是修好了客户不修了还是干嘛的???

网友:
上家可能是维修费没谈好。也有可能是你师傅在对你进行考试。总之你。

网友:
厉害,这真要细心还要有技术才行,估计之前修到一半客户嫌贵不修做的师傅不爽

网友:
                        大神级人物,这种客户要多收点钱

网友:
北乔峰南慕容。

网友:
你比上一家厉害

网友:
前来学习一下,学到了。。。。。。

网友:
估计维修费没谈好。

网友:
上次修一个A1466 ,我找到商家做的故障有5处(全部都是划断线),终于修亮了又进系统掉电,最后没修好,可能还有没找到吧

网友:
做手脚很正常的

网友:
我也有遇到A1425电容换电感的,修的真想骂人了

网友:
其实商家也是没有办法啊,估计问题不大,修好了,客户不修了,咋办时间精力都耽误了。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