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戴尔适配器不能充电 7559型号

楼主(2019-08-29):
接一戴尔 7559,小伙说 客服说是接口坏了,换个充电接口就好。我去XX的,又是换根线换个接口就好的,现在网购的客服售后忽悠一流水平!
小伙又非常肯定说,电池能开机,就是现在电池用完电了,所以开不了。我又去你XX的,客户的嘴,世上的鬼。我不管,我只看到一开机掉电!
开后盖,当面测试了接口和线,小伙无话了,墨迹好价格小伙总算去了。
入正题,版本号AM9A,换一适配器,故障一样,掉电现象。+DC_IN有19V,电压不过PQ40 PQ41,没有+PWR_SRC电压,更不用谈待机了,如下图:

上电池,触发掉电,电池只有10V左右电压,可能还真电压不够了,瞬间显示LOGO后掉电,待机电压有。追查BQ24780SRUYR工作条件,28脚VCC 19V,24脚参数电压5.几,5脚 ACOK 3.3V已经发出,再去EC去Q30,7002三级管能截止,有点慌了,现在这些新款机子,动不动就处理器问题,动不动就EC带程序。还好,定了定神,明明电池能显示LOGO,说明问题应该没那么可怕。。。电池接通下,再去测试 PQ40 PQ41,两控制脚都有9V左右,(说明充电IC应该正常工作)PQ41,123脚,5678脚都有9V左右,N管,说明正常给电池反沟通,再看PQ40,来了,123脚 9V左右,5678脚19V,N管,高手都明白了,PQ40管子没通。
好吧,果断找个换个。问题解决!
这游戏本,有点当心换上的管子功率不够,再查查原管子,7400A  最大电流去40A,而自己换上的是28A的,算了,不理它了。充电开机一个晚上没问题!

图纸论坛上有,不再重复上传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问题导致不充电

网友(2020-04-29):
感谢 楼主 我今天遇到一个 不充电的  换了PQ40 好了

网友(2020-06-04):
保护隔离电路有时也不好修呀

网友:
只要不是烧得糊了,还是比较好搞!

网友(2023-02-05):
求助题主,7559插上充电器充几十秒就不充电了是什么问题呢,换新电池也这样

网友:
DELL不充电还是好修的

网友:
换个隔离管就好你们真幸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