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efi密码怎么解锁

楼主(2019-08-29):
设置了efi密码无法重做系统,解除办法只有售后了吗?

网友:
淘宝不是一堆解这个的?

网友:
我找找看,谢谢啦,先自己搞没有技术

网友A:
给钱就可以觖了……自己不会就找别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钱就可以觖了……自己不会就找别人……

找不到啊,接触的少,推荐一个

网友B:
找你附近专业修电脑的
或者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连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你附近专业修电脑的
或者联系迅维快修全国连锁

好的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