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67A-GD55(MS-7681 2.01)CPU供电不定时掉电,求助高手

楼主(2019-08-29):
一片V星豪华大板P67A-GD55(MS-7681 2.01),故障是不定时掉电。

V星有个通病大家都知道,VRMPWRGD双三极管容易坏。拆掉该三极管(Q66),不掉电了,但不定时掉CPU供电。也就是说,原来掉电的原因是CPU供电掉电导致VRMPWRGD掉电,全板掉电。

掉CPU供电时测得除CPU供电外所有电压全部正常。该机采用UP6234A 6相CPU供电,每相均为DRMOS,掉电时测的PWM供电正常,42脚开启电压VRD_EN为1.2V正常(掉电后还是1.2V),接下来就不知道该怎么检查了。凭经验,不定时掉电的故障,芯片应该没啥问题,这种芯片是带脚的,不是QFN封装,也不容易虚焊。求助高手!

说明一下,PWM芯片开启EN正常,供电正常,PWROK APWROK PROCPWRGD MEMPWRGD这些信号全部正常,掉CPU供电后这些信号也没掉。怎么查?

网友A:
我有一张,开机卡LOGO,直接死机了,重启失效,只能断电再开,不知道什么问题
你这张是没有CPU供电,查EN信号啊,那个EN控制三极管Q64也很容易坏的

网友:
来学习的!!赞一个! !!

网友B:
楼主测了其他供电正常,CPU供电芯片EN1.2V正常,不出CPU供电,可以先刷BIOS,不行按时序测PWROK APWROK PROCPWRGD 几个信号电压,最后就是桥了

网友:
当然之前CPU供电芯片条件 主供电  SVID也是要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张,开机卡LOGO,直接死机了,重启失效,只能断电再开,不知道什么问题
你这张是没有CPU供电,查EN ...

EN是好的,一直有信号,CPU掉电了开启信号都没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测了其他供电正常,CPU供电芯片EN1.2V正常,不出CPU供电,可以先刷BIOS,不行按时序测PWROK APWROK PRO ...

PWROK APWROK PROCPWRGD 几个信号全部正常,BIOS刷过。BIOS故障一般不会不定时掉CPU供电,而是直接不出CPU供电。这个是能亮机的板子,运气好的话一个小时都不掉电,运气不好开机秒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PWROK APWROK PROCPWRGD 几个信号全部正常,BIOS刷过。BIOS故障一般不会不定时掉CPU供电,而是直接不出CP ...

把Q66换掉看看

网友C:
q66拆掉了。不拆会掉电。拆掉只会掉CPU供电,整机不掉电,便于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q66拆掉了。不拆会掉电。拆掉只会掉CPU供电,整机不掉电,便于检修

这种情况只能抓抓波 ,对比看看谁先掉咯

网友:
供电,电压侦测,温度侦测,有图还修不好

网友:
检查UP6234外围电路看看。

网友:
感觉你把问题想复杂了。有时候就是PWM芯片的问题。直接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D:
http://www.xinxunwei.com/zbwxpx/12225086.html

网友:
看看DrMOS的状况,是不是哪相异常,造成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xinxunwei.com/zbwxpx/12225086.html

这个资料有用,谢谢!

网友:
供电正常,en正常,一般先要看看驱动会不会不良

网友:
P67 ,多少年的板了,原件老化,不必要花心思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