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daam9amb8d0

楼主(2019-08-29):
daam9amb8d0 dell15-7559淘宝买的bios 亲测亮机快 六代i5cpu 这机器i5跟i7不通用 坛子里下载的不能用 我这个绝对可以用 刷完无线网卡会报个错 进bios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daam9amb8d0 工厂bios 六代i5.zip

4.68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25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2019-10-02):
进bios怎么设置呢。。我没看见有无线网卡设置项啊

网友(2020-03-06):
引用 网友A:
进bios怎么设置呢。。我没看见有无线网卡设置项啊

可以在bios里面修改配置:开机按Del键,进入BIOS->Integrated Peripherals->Onboard LAN Boot Rom 改为Disabled.(或者可能在其它位置的 onboard lan boot rom ...
、按“F2”键进入BIOS中,在Advanced项或Configuration项下有无线网卡的开启关闭选项,BIOS下无线网卡选项具体有4种描述方式:Wireless;Wireless LAN;Wireless LAN Support;WLAN Devic

网友B(2020-06-21):
REV  也不知道多少的 刷了4MB的 不亮了  我的半小时断电

网友(2020-08-12):
刷后风扇狂转不停掉电重启

网友(2021-04-07):
我的半个小时掉电, 刷了N个Bios还是一样。 看到有个贴说加电容我也试过了。 还是一样掉电。 有哪位大神有修好过呢?

网友(2021-06-09):
引用 网友B:
REV  也不知道多少的 刷了4MB的 不亮了  我的半小时断电

半小时断电修好了吗

网友:
记不得了,应该是没的搞好。好像是要换桥

网友(2022-01-26):
好使吗 这个  谁试过吗

网友(2022-09-16):
我的是 跑马0.35掉电。。。好像也是bios问题 还没刷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