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69-1 待机大问题

楼主(2019-08-29):
Dell 15-3442 不开机
机器是不触发。。。。。按开关 有正常跳变
待机都有。。。不过不正常。。。。
线性电压 3脚 3.3v是3.77v 13脚 5v电压 5.20v
开启PWM电压 8脚电压 3.77V 和20脚 5.20V ,这个电压来自EC
PWM电压 6脚3.77v 8脚3.77v
断开EC供电 线性电压 都正常 (判断Ec 还是好的) 唯有8脚还是3.7v
这个机器整了3天 还是脑壳大啊
不开机

网友:
奸CPU,奸CPU,,线性电压是什么

网友:
这板子待机电压高正常和我一模一样的问题,只不过我这个是RSMRST一直为低,换EC一样,最后判断CPU挂了。待机电压高也算正常的不用太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