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以前的维修案例 求加分

楼主(2019-08-29):
日志里转过来,现在不修笔记本了,发出来。麻烦各位动动发财的小手,加点分。缺分。标题:DELL-15-3542 板号13269-1不触发超经典一例
故障:不触发 不通电,不上电。PWM 3,5V没有,PWM 开启也没有。(不管触不触发都没有)
LDO 3V有,LDO 5V未测,应该也没有的。(因为此机我已经修好几天了,有此细节记不太清楚了)
一开始测的时候S5_ENABLE只有0.7V,EC已经发出PSL_OUT#了,这个电压为低。
就第一次测是这样,后面故障变成EC没发出PSL_OUT#,为3.3V高电平。S5_ENABLE 变成0V了,这个是自然。
就偶尔一次PSL_OUT#又正常发出了,0V,但S5_ENABLE还是0.7V.
这之后,PSL_OUT#再未发出。
我就按EC未发出PSL_OUT#来维修了。这是我的思路。
此时这个故障可以参考:https://www.chinafix.com/blog-702927-43361.html 我这篇日志
问题是一模一样的问题。但原因就不是一样的了。
我测EC的待机有的,至于复位什么的,这个应该在PSL_OUT#后面才产生。零碎查了一些EC的条件,具体记不清楚是哪些,反正都是正常的。
搜论坛说,强制拉低PSL_OUT#,就是直连Q2403 GS极,我觉得我这个故障不一样,应该是不行的。
但我还想直连看一下情况,一样。没有用,因为我直连后,S5_ENABLE只有0.7V,这个电压也是不正常的。
现在有个问题,到底是修EC未发出PSL_OUT#,还是跳过时序修S5_ENABLE为什么只有0.7V
因为维修得按照时序来修,但是修PSL_OUT#已经修不出什么了。
我只能换一个方向和思路。
查S5_ENABLE为什么只有0.7V,因为按正常来说,就算前面时序没出来。我强制S5_ENABLE出来,它也应该是3.3V。
拆了一些相关元件,还是0.7V,这个也连到EC,难道又是EC拉低了,又绕回到EC了,还是不能跳过时序来维修?
当然S5_ENABLE还被PURE_HW_SHUTDOWN#这个信号控制着,但我没排除,因为我测得PURE_HW_SHUTDOWN#这个电压为高。
(我在未直连Q2403之前测的,这个是重点,它有3.3V)。
所以我认为这路是正常的,就没注意了。
后来,我将Q2403的GS断掉。恢复原状态。S5_ENABLE 这路也没什么思路了。
又去修PSL_OUT#,其实我还有两步可以走。刷BIOS,动EC。
但真的,没那么多死鱼捡。我修机子以来,凭我的经验,这个故障不像EC和BIOS
1.因为EC曾经正常工作。都能发出PSL_OUT#.极少会有这种不稳定现象。
2.BIOS倒有点点可能,但可能性不大,因为曾经正常工作过,BIOS坏要么直接不工作。也应该不会导致S5_ENABLE 0.7V。
但实在没法,刷个BIOS吧。
故障现象一样。
没思路,还是修S5_ENABLE为什么是0.7V吧,至少,之前有两次EC正常发出PSL_OUT#的,只是S5_ENABLE是0.7V。
那么我如果将0.7V修好,那么那两次是不是说明机子就会正常了。
再次强制拉低PSL_OUT#。
经过一通排除,发现拆掉D3602后(注意这个在板子实际是个双二极管,我找了半天才找到)

S5_ENABLE就恢复成3.3V了。但还是不可以触发。

这里是个巨坑,PURE_HW_SHUTDOWN#这个信号,我不强制拉低PSL_OUT#,它就有3.3V。以为这里没问题。
后面发现一强制拉低就没有了(原因在后面解释)
让我绕了一大圈。
S5_ENABLE 0.7V就是PURE_HW_SHUTDOWN#导致的,但不是这里有短路。
然后又是一通排除,最后发现拆掉R2612,PURE_HW_SHUTDOWN#就恢复正常了。

R2612一端是VD_OUT1#信号,EC发出的,看图纸也连接到其它地方,但主板实际元件未装。
只连到EC,又绕回到EC了,还是要查EC的条件?
但此时拆掉R2612后,我发现竟然可以触发上电,并且显示了。
然后出现这个界面,然后风扇就会狂转一会儿,接着就掉电了:

这个是我刷的BIOS问题,将备份BIOS刷回去了,非法提示没有了,可以进系统。
但在进系统界面,风扇就开始狂转,然后还是会掉电。
看来这样是不行的,还是得从源头解决问题。

----显示了,但显示几秒后,风扇狂转几秒钟,然后关机了。
很像是主板检测到温度高,然后尝试风扇狂转降温,过一会儿发现还是降温不了。
直接掉电保护了。故意很像这种现象。
所以我的思路是找到温控芯片,看是否异常。
但发现主板上的温控芯片实际未装,此路暂时又不通了?
不可能,只要主板都有检测温度的功能,不然鲁大师哪里检测到的温度。
那么只要将检测温度的电阻传感器,找到,就可以判断了。

找了一圈也没找到相关电路。
后来用示波器,测S5_ENABLE,其实,瞬间是有出来的,如下波形:

然后测PSL_OUT#,自然也是瞬间出来过,如下:

再用示波器测PWM,3,5V,也是瞬间出来的过的。
看此情况,很像是保护了,EC识别到了什么,保护了。不出待机了。不发出PSL_OUT#了。

那么还是跳过PSL_OUT#这一步,强制使PSL_OUT#后.EC为什么还要拉低VD_OUT这个信号。
最终经过我查询,这个信号,是EC 根据VD_IN信号,来输出,一测只有1V。明显不正常。
这个VD_IN连接到一颗温控电阻,很明显,温控电阻出问题了。(正常好像是2.6V左右,太久了,记不清楚了,具体查电路图分析)
将其它电压修好后。
装上拆掉的电阻,断开PSL_OUT#那个管子的GS极。
PSL_OUT#终于正常发出来了,S5_ENABLE也已经有了。触发正常显示,并且也不会再掉电了。
注意这个信号正常测是测不出来的,要强制拉低PSL_OUT#后,测到这个VD_IN电压为0.89V。不正常。
更换电阻后。我是直接换的固定阻值电阻,后面进系统,用鲁大师也能正常检测到温度变化。所以没问题。
拷机正常:

总结:就是EC检测到过温,通过VD_IN来检测,VD_OUT输出去拉低PURE_HW_SHUTDOWN#导致的不触发。
修好了就这么些,论坛,都没这个相关信号。全是靠自己摸索出来。可见过程有多曲折,但知道了就简单了。
现在公布出来。求加分,后面还有个类似的机子,也是温控引起,但故障表现不一样,后面有时间也发出来。

网友:
日志里贴子看不到,是这篇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97377-1-1.html

网友(2020-04-28):
我发的帖,说什么修10天,那都是把别的事做完了,每天有空看看,大家可别误会,我整天修这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