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会员分享]
K43SD REV 5.0 N13M-GE1-s-A1 I5板载CPU,测试OK_迅维网蓝冰心分享

楼主(2017-02-02):
K43SD REV 5.0 N13M-GE1-s-A1 I5板载CPU,测试OK_迅维网蓝冰心分享

K43SD REV 5.0 N13M-GE1-s-A1 I5板载CPU,

网友(2022-04-21):
华硕A43S K43SD 板号 K43SD REV 5.0
i5-2410M SR04G
BD82HM65 SLJ4P
N13M-GE1-S-A1 1208A1 独显8显存
IT8572E AXS
25Q32BVSIG

我这个的故障现象是待机3.3V正常,待机5V只有0.84V不触发,经查是BIOS芯片坏,换个25Q32BVSIG重新刷个板号 K43SD REV 4.1的程序虽然可以亮机但每次启动都要掉回待机电流三次才显示,刷了这个BIOS后即开即亮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