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CF-SX2 DFUP2141ZB(1 0.11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9-08-29):
                      上电触发,电流在0.11左右  就不动了,把板拆出来测量了各个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也发现短路的地方,通电测量发现 3V  5V   南桥   内存 的电压都有且电压正常,只有CPU 核心供电 电感  没有电压,图纸找不到, 只能到网上找个芯片的数据手册(CPU核心供电芯片型号:17511GTL)    测量 脚位 主供电  自举升压  之类的都正常   1 脚 开启  没有电压  。没有图纸只能慢慢寻线路,还好没一会就找到了,此开启脚的电压是从 一个5脚的 运放 芯片 来的, 测量此芯片 1脚2脚和5脚  都有3.3V 但4 脚 没有电压出来 ,很不正常,查了下 4脚  也没有上拉 电路。判断肯定是 此芯片坏了 ,更换此芯片后 ,CPU电压出来了。插上内存 上电 跑码亮机       附上此板的 BIOS    和   CPU核心供电芯片的数据手册,希望对有需要的人有帮助,希望能给加分    谢谢

松下CF-SX2 -DFUP2141ZB.zip

网友:
厉害了  这个机器现在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