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电池座接触不良导致不定时自动重启维修

楼主(2019-08-29):
【故障机型】iPhone7
【故障现象】不定时重启

【维修过程】顾客描述机器不定时重启,电池电量来回跳,这种情况多数是电池检测出问题了,首先连接爱思助手,看电池项哪里显示无数据,然后插上充电器连上电流表发现机器的 充电电流只有0.2。

这种情况就是不充电,拆开用力压一下电池座位置电流就变成0.6,这就说明充电正常了。

再次连接爱思助手,发现电池数据项可以正常电池信息,看来是电池座出问题了,拆下主板重新更换电池座。

更换后充电电流正常,机器不会重启,到此维修结束。

鑫智造维修查询工具,手机电脑平板都囊括,查图纸、查点位图、查通病查询、自学维修知识等通通都有。复制这个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63.html,手机号注册,电脑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