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联想G480网卡怎么刷白名单

楼主(2019-08-29):
联想g480在dos下刷BIOS 成功不了 已经修改好的BIOS文件 刷不了

网友A:
换BIOS这样还是换网卡
如果是换了BIOS程序这样的话  你把原来坏BIOS里面的序列号 网卡地址换回去试试看

网友:
这个要改  下载官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BIOS这样还是换网卡
如果是换了BIOS程序这样的话  你把原来坏BIOS里面的序列号 网卡地址换回去试试看

换BIOS这样 更新不了

网友:
重新刷一个不是更省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