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替换ME会导致不认硬盘吗?

楼主(2019-08-29):
从一个备份BIOS中抽出来一个me替换到另一个BIOS中解决亮机慢的问题,开机bios不认硬盘怎么回事,硬盘是NVME 的M.2硬盘。这2个biso直刷硬盘都是没问题的,用的Flash_Image_Tool_v12.0.2.1087,哪位朋友能提供一点信息,拜托了。

网友:
一个回帖的没有至于吗

网友:
再顶一下试试

网友A:
替换ME会不认M.2硬盘和无线网卡的,我遇到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替换ME会不认M.2硬盘和无线网卡的,我遇到很多

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解决的?

找原厂的ME就可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原厂的ME就可以了啊

从备份的bios重取出来的me换到另一个bios中就不认了。

网友:
这个ME不是这样替换的,用原ME试试,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先收藏,有需要时,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