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A775顶级主板nForce 790i Ultra Sli故障:显卡占用低

楼主(2019-08-29):
首先配置
CPU:Intel酷睿2四核Q9505 2.83Ghz

主板:NVIDIA nForce 790i Ultra Sli

故障现象:玩游戏显卡占用只有30%左右,(显卡占用越高越好,占用100%说明显卡没有偷懒),所以帧数只有40多FPS,很卡。

详细描述文字版:http://tieba.baidu.com/p/5494072517
视频版: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19480333

最早因为某些软件的BUG误导,加上网友讨论后,以为是主板架构太老,兼容性差等原因导致。
后来有个网友和我用的同款主板,他的显卡占用98%,游戏帧数也和显卡性能符合。
虽然他的CPU是775最强的QX9770,但是比我的弱的如E5440、L5420都是能正常玩的,所以不可能是CPU瓶颈
还有下图这个国外网友也用的同款主板,他因为开的垂直同步,FPS稳定在60,所以显卡占用没有跑满。
但也要80%左右

所以也不可能是主板架构太老,兼容性的原因

之前有听说板载网卡坏会导致电脑有其它的奇葩问题,正好这张主板现在上不了网了。
设备管理器能识别到网卡,但是无法获取IP地址。
应该是网卡坏了。

我不是做维修的,淘宝上找人修,都说这主板太老了,还不如买新的。
确实,但是我更多的还是想追寻真相——到底哪里坏了。
所以来发帖问问看有没有大神感兴趣。
维修费心里预算是200,可以再商量。

这里留联系方式也可以,但迅维我很少上。我Q:729117569,WX: ECS-tasy或者上面的贴吧帖子留言,贴吧私信我不看的。

网友A:
GPU频率没上去??会不会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频率没上去??会不会是显卡问题

不是 我换了好几张显卡了,不同性能的。
NVIDIA的GTX570、GTX1070
AMD的R9 370X、RX460、RX470、480、VEGA

网友B:
是不是PCIE插槽没有工作在16x模式?你这三个显卡插槽是不是设置在8x模式了

网友:
这张图看,GPU Load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PCIE插槽没有工作在16x模式?你这三个显卡插槽是不是设置在8x模式了

是PCI-E x16,第一根插槽是PCI-E 2.0的
PCI-E 2.0x8的话是4GB/s,我这里已经超了。
而且也没跑满2.0x16的8GB/s的带宽
所以也不是PCI-E 2.0的限制
不过我回去再测一下,专门的PCI-E带宽测试。

网友C:
给钱找个维修店,让他给你拆掉网卡试吧,很可能网卡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钱找个维修店,让他给你拆掉网卡试吧,很可能网卡导致。

乡下地方,近点的镇上也就卖手机的,没见到修电子产品的。

网友:
Intel的775芯片组拓扑结构我不大了解,不知道显卡的PCI-E插槽是不是直连CPU的。
NVIDIA的这个775芯片组,拓扑图如下
SPP就是北桥,MCP就是南桥。
主板上第一个PCI-E x16是连北桥的,
如果不是网卡坏了传染的,感觉是北桥这一块坏也有可能。
比如这种氧化?

网友D:
板载网卡坏了 拆掉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载网卡坏了 拆掉了没有啊?

没,不会搞

网友:
跟网卡没关系吧,显卡pcie是北桥提供的,网卡是南桥。

网友:
在BIOS里屏蔽过网卡吗?

网友E:
http://tieba.baidu.com/f?kz=5658837158&mo_device=1&ssid=0&from=844b&uid=0&pu=usm@2,sz@224_220,ta@iphone___24_40.0&bd_page_type=1&baiduid=23D2CDD7C7D5581B3A507ADEA7AD81CA&tj=www_normal_1_0_10_l3

网友F:
你电源功率多大,太小也会引起故障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电源功率多大,太小也会引起故障

750W酷冷至尊、450W超频3 都试过。和电源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tieba.baidu.com/f?kz=5658837158&mo_device=1&ssid=0&from=844b&uid=0&pu=usm@2,sz@224_220,ta@iph ...

虚拟内存Win10默认就是开的,我也试过手动设置8~16G,一样。

网友:
网卡好了,热风枪大法。
然后顺便重装了下系统Win10 1903
然后装了个PCI-E带宽测试的软件。

和之前GPU benchmark一样,6.49GB/s,
比2.0x8的4GB/s大,2.0x16的8GB/s也不是瓶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750W酷冷至尊、450W超频3 都试过。和电源没关系

还有PCI-E左上角的两个电容是不是怀孕了,供电不稳会引起好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PCI-E左上角的两个电容是不是怀孕了,供电不稳会引起好多问题。

晚上回去看看,不过应该不会,我试过插不同的PCI-E插槽。
会不会是显卡插槽1的问题?我就移到了槽2,但是过不了BIOS自检,报错必须插在1槽,移到槽3也是报错。我就槽1插一张性能弱一点的GTX560Ti,R9370X插在槽3(插1和2也报错,必须1和3),进系统后显示器再连370X。

5楼的图片就是当时的槽3的测试结果。
槽1槽3电容同时怀孕,机率应该比较低吧

网友:
哈哈,又来一个。
和我同款主板,也是显卡占用只有40%

网友:
笑死了,775还有人用,从游戏达人变成修理工

网友:
B站视频超链接好像跳转有问题,反正视频号是av19480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