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P 反复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9-08-29):
故障反复自动触发掉电 电流0.01-0.3左右
主板有个usb口短路 排除短路故障依旧 测试主板所有电感瞬间电压已经出来cpu供电芯片PG已经发出pltrst复位没出
thinkpad系列的先从BD芯片查起走 测到后面B_DRV有14v VCC3LAN_DRV只有3.7v VCCLAN_ON有3.3 问题找到 直接找到VCC3M转VCC3LAN的MOS管 取下然后主板5 6脚短接 通电 亮机

网友:
T系列 现在非常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