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进水不开机,a1466主板820-00165-02

楼主(2019-08-29):
请教大神,tb接口连接了一组的金属扣盖的电阻电容有可能烧坏。我如果用烙铁把金属盖卸下,里面的电容或电阻能自己换吗?详细如图。

网友A:
焊的时候自己小心点 是可以更换(先确定故障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的时候自己小心点 是可以更换(先确定故障 )

谢谢您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