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 rx470d

楼主(2019-08-29):
讯景rx470通电无显示,供电都正常,测试bios 1无波形,此显卡是双bios。拆下读取的时候为空,论坛没有,马云家买了一个,20大洋啊!觉得有用的话给我加加分吧!

讯景rx470d

网友:
不是双bios

网友:
赞一个  来学习的!!!

网友:
不知道,就别乱发言,百分百是双bios

网友A:
根本不用修,卡上有个开关,切换到另一个BIOS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本不用修,卡上有个开关,切换到另一个BIOS就好了

我都写了哟,取下芯片,读取全部是空!那个开关有啥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写了哟,取下芯片,读取全部是空!那个开关有啥用啊

一个BIOS用来一键超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都写了哟,取下芯片,读取全部是空!那个开关有啥用啊

那个开关是切换BIOS的。两个BIOS都是空的?那你这个卡肯定被人做过手脚了。

网友C:
说实话,你这卡修的不科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开关是切换BIOS的。两个BIOS都是空的?那你这个卡肯定被人做过手脚了。

一修卡,没有动手脚,全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你这卡修的不科学!

指点一下呗,哪里不科学了

网友:
刷上BIOS就ok?

网友:
我这里好多470 570都点不亮

网友(2019-10-04):
不对吧 这卡的bios这里https://www.techpowerup.com/vgabios/就能下到 刷470或480 570 580同品牌同显存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