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和系统下所有USB口都不能用

楼主(2019-08-29):
清华同方X700台式机,在BIOS下所有的USB口都能用,但在PE下和系统下都不能用了,换过好多版本系统和PE了也不行,在刚要进去PE或系统时键盘鼠标灯就不亮了,怎么会把USB口的供电给关掉呢

网友:
用WIN10PE进去试试,你的是八九代CPU,是不是

网友:
用PEwin10的试了,也不行

网友:
BIOS中,恢复一下默认。。。。。。。。。。。。。。。

网友A:
BIOS下,是不是把USB给禁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下,是不是把USB给禁了呀,,,,,,,,,,,,,,,,

BIOS恢复默认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