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85M-D3V-A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9-08-29):
GA-B85M-D3V-A  拿到手不触发,直接量电源接口绿线脚阻值无穷大,正常520左右,果然断线了,由于电源接口到io太远,直接飞线的话又长又不美观,经过一番跑线终于发现断线位置在风扇接口附近,直接接好线板子修复

网友:
厉害啊,这都能发现

网友:
这线补得真漂亮

网友:
赞一个  来学习的!!!

网友(2020-02-16):
找到问题后不急着修,还考虑到美观问题,这种精神确实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