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 Hp G4 DA0R13MB6E1 REV E 改集显

楼主(2019-08-29):
这机器送来的时候是花屏,但是给顾客两个选择,换显卡还是改集显顾客选择改集显,那就更容易了

R13

打开图纸
首先断开PL24 供电

如图

接下来去BOARD ID SETTING
BOARD_ID0 的 R466 移去 R451

如图

好了,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A:
这个机器不是本来就带集显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不是本来就带集显么??

嗯?怎么说?
主要是独显改成用集显。

网友:
只需要动一个电阻就可以了,这个不复杂,好奇问一下,你给客户说的折磨明确,价格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