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秒杀华硕不通电一例

楼主(2019-08-29):
       下午接到一台asus的x540本本,客户说开始充电用着正常,拔掉充电器后机器就熄火再也开不起来了。到手按开关真的是没反应,拆机吧,测量公共点未短路,那就放电再说,ok自动上电了,跑到0.55不动,那就刷个淘宝合作商家给的bios把,ok几次上电掉电亮机了,不过内置大电池不行了。妈妈的华硕越来越偷工减料了,连风扇都不愿给人安装了,电池外壳都不装电芯裸露,果断差评。不过客户大电池被烧坏了不放电显示充电中一直78%,那就不管了打包发走。

网友:
刷下BIOS好了呗!BIOS淘宝哪家推荐下

网友:
BIOS放出来啊。。。。。。

网友:
论坛里面已经有这个机器的BIOS,官网也有下载,不用去买的,除非你不会分离合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65488-1-1.html

网友A:
电池接口有个带符号的你不装螺丝短接是不会充电的,也不能用电池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接口有个带符号的你不装螺丝短接是不会充电的,也不能用电池开机

这么神奇?什么原理

网友C:
朋友,主板上有梅花印的螺丝,你没有打,是不会充电和放电的。人家电池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主板上有梅花印的螺丝,你没有打,是不会充电和放电的。人家电池是好的

但是那个洞我看了 就一个接地 没有什么开关在旁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主板上有梅花印的螺丝,你没有打,是不会充电和放电的。人家电池是好的

仔细看了还真的是这样  半圆那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神奇?什么原理

之前有大神分析过,一个信号拉低后就能充电,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很讨厌华硕的机子

网友(2019-10-30):
引用 网友C:
朋友,主板上有梅花印的螺丝,你没有打,是不会充电和放电的。人家电池是好的

老司机   有的不会注意这个的   宏碁的机器也是这样

网友:
这种低端货 配置垃圾的要死

网友:
这机器的确有个防运输的放电电路螺丝不上不放电

网友:
最讨厌修华硕机了,没图纸没点位,而且CPU也老坏,真是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