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323swA花屏

楼主(2019-08-29):
联想显示器屏是LM230wf5,开机花屏,画面抖动。100大电感有点烫,sM4041也点烫,ⅤGL负5v左右,vGH26v左右,vGH_E是27.2到负5v跳变。请各位大神求解。

网友:
sM4041发烫,估计是后级有问题

网友:
折腾一下现在连VGL电压都没了

网友:
屏坏的几率高

网友A:
坏就要修。

网友(2019-10-05):
引用 网友A:
坏就要修。

今天买来的4041装上,还是发烫,和刚开始一样,紫屏乱跳。心想不玩了,装起来拉倒。结果装好这样了。非常意外,不知能用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