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这个C盘为什么占用这么多容量

楼主(2019-08-29):
下图是C盘所有文件,只装了一点点东西,为什么占用这么多容量?而且各文件夹加起来好你像也不对啊。请各位帮我看看。谢谢

网友:
是对的呀,windows文件夹就10多个G

网友:
50-37.4=12.6的占用,哪里不对了?你不会把可用看成了占用了吧

网友:
看图片,没有不对的地方,都是正确的

网友:
win7这个体积很正常啊,64位的不大啊,你看成xp了吧?

网友:
软件都装到C盘了。。当然多了。

网友:
打开电脑端的微信,点击设置,找到储存位置,然后修改储存盘符,可以更改到D盘,或者其他盘符,在改之前先创建一个文件夹,名字最好改成字母,点击确认,接着你就会看到,正在迁移数据。然后重启一下电脑,基本就解决了。这个是微信占用空间太多了,如果没有微信的话,QQ也是按照此操作来一遍,,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你这个是GHOST版的,可以把多余的驱动和部署文件删掉,可以多除几G空间;再说了,你C盘本来几有50G多少个几G,没有什么关系的;懒人系统就这个样子了。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有个页面文件和休眠文件是隐藏的根你内存大小有关

网友:
休眠文件占用了,关闭休眠功能即可,还有虚拟内存迁移到D盘,这样就不会占用C盘了

网友:
用360处理些临时文件。

网友:
你这都是文件夹, 根目录还有隐藏文件

网友:
50g本身就小,时间长了肯定不够,即使不警告空间不够,一运行ps等软件,也会卡死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太正常了。。。

网友:
50G-37.4G,系统12G多,加上正常的软件,有何问题,很正常,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
非常正常,光系统和运行库就不少了!!

网友:
没什么问题你c盘50g除去37g也就十个多g正常

网友:
吧C盘扩大点了咯

网友:
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