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ow To Remove VIN shorting Easy Way

楼主(2019-08-29):
1 st Example LA-C921p
Mosfet and 2 nd mosfet both are n-channel both gate needs high voltage around 24 volt but in this case Acdrv is low so, both mosfet not activated now
There are 3 reasons
1) if acdet is below or higher than required voltage
(in this case we check voltage divider circuits)
2) ACP- ACN impedance is low (indicates shorting)
If ACP- ACN impedance is low means there is shorting, CLR to gnd shows very low impedance, in this case very useful gadget (IR Thermometer) how we use, 1 st remove CLR than check input is short or output is short as detected shorting Point, now set 3 Amps and 0 volts for DC power supply now we solder the wire of dc power supply at CLR at the point where the shorting is , slowly increase the voltage so long as 2.5 Amps to 3Amps appears on display of DC power supply Now shorting components starts heating and we can detect it by IR Thermometer
3) Charging IC itself defective-
If IC is defective replace IC

That's all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如何删除VIN短路Easy Way 实施例LA-C921p 第一个mosfet和第二个mosfet都是n通道,两个门都需要24伏左右的高电压,但在这种情况下,Acdrv很低,所以两个mosfet现在都没有激活 有三个原因 1)如果acdet低于或高于所需电压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检查分压电路) 2)ACP-ACN阻抗低(表示短路) 如果ACP-ACN阻抗低意味着有短路,CLR到gnd显示非常低的阻抗,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有用的小工具(IR温度计)我们如何使用,第一次去除CLR比检查输入短或输出短是检测到的短路点现在为直流电源设置3安培和0伏现在我们在CLR的短路点焊接直流电源线,只要在直流电源显示器上出现2.5安培到3Amps就慢慢增加电压短路元件开始加热,我们可以通过红外温度计检测它 3)充电IC本身有缺陷 -  如果IC有缺陷,请更换IC  就这样

网友A:
什么意思,没有翻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没有翻译

I tried to translate it in Chinese language  by google translate but not translated properly